[其他]
《显示器插电画面-红绿蓝变换-接信号一切正常》

楼主(2015-07-01):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问这样的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应该是进工厂模式了

网友:
有些显示器在没有信号接入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在自检,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有的屏线松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其实就是恢复了出厂设置好了的。是27寸的HKC

网友: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