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DIJ 板号:K50IJ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5-07-01):
华硕 X8DIJ 板号:K50IJ不加电,
待机0.01 3v 5v正常,按开机键有跳变,就是不加电,无头绪,应该测那些信号和电压
华硕

网友:
lid 适配器检测等11个条件吧

网友:
查EC的条件(EC待机供电 待机时钟 待机复位 ACIN LID#休眠开关 RSMRST#是否为高电平),南桥的待机条件,还有3V/5V芯片PG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