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RT8206L 代换 RT8210B 成功

楼主(2015-07-01):
这板子很郁闷的,去别人那里拿过来,昨晚都测好的,我拿到手就待机偏大,点不亮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帮他修好吧。。。上电,待机0.03,测量5V电感2.2V,3V电感没有电压,仔细听一听主板,待机芯片周围电容不良,摸待机芯片有点发烫,于是换掉周围电容,更换RT8210B的时候发现手头没有,RT8206L倒是有两个全新的,下载芯片图纸看一下,引脚定义几乎一样,然后代换,通电,待机0.001,不对呀,还是电容的问题,对比了下论坛发的图片,发现升压电容没装,装到一个电阻的位置上去了。。。。换回来,上电,待机0.01,接屏幕,短接SW7,亮机OK

网友A:
能听的出电容不行,这个怎么听

H55

网友:
楼主明智过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听的出电容不行,这个怎么听

是啊,怎么听出是电容挂了?

网友:
是电容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有双顺风耳!能听出来电容不良的?

网友:
电容都能听出来不良 高手啊 求分享

网友B:
升压电容没装,拿来的时候又是好的。。。。。放着放着升压电容会掉出来?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过还是谢谢分享,以后直接代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容没装,拿来的时候又是好的。。。。。放着放着升压电容会掉出来?

我换电容的时候弄错了

网友:
维修和编辑帖子都要仔细,严谨呀,不要有大漏洞,看看下边的坛友对你很好奇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换电容的时候弄错了

弄坏了电容,还是弄坏了主板呀?

网友:
电容不良,如何听到?

网友:
神之一耳啊

网友:
又多了代换的芯片了

网友:
求教  怎么听的

网友:
这个片子和51427 ISL6237好像也通用吧,你可以对照一下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好,电路基础楼主学的不错呀.

网友:
好像 51123也可以用吧

网友:
楼主是高人呀!

网友:
能听出有电流响声?

网友:
楼主胆子大哦 。

网友:
多谢分享........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好遇到

网友:
     顺风耳, 解释一下怎么能听出来,我们都想知道

网友E:
听出电容问题,可能是听出与此连接的大电感的问题噪音异常,滤波不良,旁边的电容就是凶手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弄坏了电容,还是弄坏了主板呀?

把待机芯片周围电容更换的时候,装错一个,电容太多弄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出电容问题,可能是听出与此连接的大电感的问题噪音异常,滤波不良,旁边的电容就是凶手了,不知道楼主是 ...

差不多吧,有些显卡我也是听出来的。声音刺啦刺啦的

网友:
主要是难在听出准确的位置在哪里,有时候是在背面,容易搞混,不建议模仿,我只是奇葩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待机芯片周围电容更换的时候,装错一个,电容太多弄乱了

还是要仔细呀?小心惹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仔细呀?小心惹祸

恩,谨记教诲

网友:
这都是血淋淋的经验教训

网友:
呵呵 虽然编辑不好 但是代换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