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D7 D5

楼主(2015-07-01):
主板跑码D7 D5  内存 电源 CPU确定没问题 ,主板那个地方出问题了,请教高手

网友:
请检查 SMBCLK DATA 2条线! VREF ,VTT VCC 等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的话 杀BIOS,无效直接杀桥,,GOOD

网友:
挡D就是内存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先刷BIOS不行在加焊桥

网友:
假焊桥,看总线电压

网友:
楼主内存3.3V可能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