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D7 D5

楼主(2015-07-01):
主板跑码D7 D5  内存 电源 CPU确定没问题 ,主板那个地方出问题了,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内存没有过,看看BIOS

网友:
D5 D7应该考虑CDPU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刷一个bios吧!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就挂内存槽 我都是这么干的  不行就老实找原因了

网友:
先U再BIOS.一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