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5-07-01):
一、首先,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有,再查生成
12V

5V

3V
的电源供电芯片有没有基
准电压和待机电压
5V
,还有电池充电器有没有供电,
CPU
供电电路有没有

3V
的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
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
据不据备待机,
查一下没有有保险电阻有没有坏,

有滤波电容,没有有坏!

二、也这种情况,电池充不满电,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
参考

1.
电路
提早终止了
充电

2.
场效应管
及升
压电容

3.
芯片
内部控制参数

成,

能是

芯片

电不能充电,

压电容和场效应管

没坏,也

芯片

。一

芯片是不容

坏的

、不

机的
故障

听三检测

一、

有没有
明显
的可

故障
。如有没有
地方烧焦

变形

崩裂等

闻闻
有没有
地方

烧焦

糊味

二、

听听
有没有
正常或

正常

声响

从那里发
出的。

检测
在没有

工具
的情况下

由万用表测测
保险电阻是
否烧断
,有没有
明显

CPU

存条
是不是
接触良

等都
可以
测测

注意
通电

不能
人为短

而造

坏。

显示屏显示

正常

从故障看来
有可能是
屏或屏线问题

主板
供电
上屏

否正常
,电压一
般为

  IBM

因为
高压

的供电

上液晶屏同

条数

线

以还有几
组为

点伏左

的电压,
当然
还有

地线
!
,如

有供电,

屏接
囗处

用万用表
继续量
电压。电压

!

在没有电压

就肯
定是
屏线故障

条屏线或用同

压的
线

线

条屏线

可,
倘若
可以

可以
排除
故障

还是
故障存
在的话,

也有
可能有
故障了
,这

的情况很

,很

同时存

!!!
确定

的电压
正常

则要

屏了
。在
屏上

块微处

芯片,
因为
没有电路

以不能确定

个脚

电压。

用示
波器

芯片

之后
的波

确,
分两

(

)

型号
芯片

可。如

边的电容。二如

还是不

屏了

因为

的压
线

动。

,如

没有供电,
则要

输出电压是

定,这

电压是

块处

信号
芯片,
然后
输出

屏线

还是电压还是
正常

可以确定是这

芯片的
故障了

型号
芯片

可以有电压输出

屏线了

之后
可以

查。

网友:
表示没看完

网友:
楼主这是编辑的什么啊,人都看晕

网友:
学习一下,又增长了好多知识,谢谢楼主提供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