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映泰A 5 7 A 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5-07-01):
型号A57A ,桥是A55  CPU是FM1插槽的!
打了CPU供电阻值正常就直接上电

代码5453 不过内存!  换了个CPU还是一样的问题, 确定板子问题!测内存供电,内存SMB系统总线!

测亮SMB系统总线,发现里面一根电压为0.085V ,根本没有电压。

打了这一条线的阻值,只有30欧姆。明显短路拉低! SMB总线的阻值偏低看来是有元件短路了。
跑线吧! 跑啊跑,跑到了两个钳位二极管 上面代码为A7W ,在VGA接口电路比较常见的!

电容上面的两个就是了,需要把桥的散热片拿下来才看得见!
   这个是另外一条!

更换好A7W后,打阻值为479欧姆,

阻值正常,上电。

顺利跑过内存!

网友A:
哈哈,43期班长怒占1楼!!不错,我已经很久没修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43期班长怒占1楼!!不错,我已经很久没修到这种问题了。

你的回复我看了我都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我看了我都怕了!

你怕个啥!!

网友:
运气好啊,有没有班长?

网友:
第几楼了,加个分

网友C:
LZ SMB总线测量位置在哪?

网友D:
楼主 你所说的那个SMB总线 测量是多少脚呢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钳位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我都还没懂望楼主指教

网友:
图文并茂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好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所说的那个SMB总线 测量是多少脚呢

看条子几代的,这个应该是DDR3,那应该是138,238脚,你要是不确定可以用阻值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条子几代的,这个应该是DDR3,那应该是138,238脚,你要是不确定可以用阻值卡

恩恩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牛这样也能修好技术不错哦

网友:
为什么 我最近老是受到   有复位不跑马的  WHY ?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SMB总线测量位置在哪?

(1)SMB_SATA系统管理总线(2) SMB_CLK系统总线时钟
二代测量119脚和120脚。
三代测量238脚和118脚。
另外内存还有个供电SPD,也叫帧信号。二代测量238,三代测量236脚。
三个电压一般都是3.3V,个别2.5V表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条子几代的,这个应该是DDR3,那应该是138,238脚,你要是不确定可以用阻值卡

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138这么一说。是不是打错字了  118  恩?

网友:
不好意思,我纠正一下,DDR3是118,238,DDR2是119,120,这个SMB电压不对的话也会内存不过的

网友(2015-10-07):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钳位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我都还没懂望楼主指教

固定SMB总线信号工作电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