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主板档内存

楼主(2015-07-01):
一客户拿来一台式电脑说不开机,拆机插检查卡开机,档内存,吹吹擦擦还是档内存,换个内存条也一样,万用表打内存3.3V,1.8v 。0.9v都正常,说桥坏了,让客户换了个二手板,过了一天客户过来了说又开不了机了,插检查卡一看还是档内存,我的这个主板在我这用的好多天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呀,用万用表打电压也正常呀,想到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烧的板子,就给客户连板带电源都又换了,3天了没过来,想必是好了,对于烧的这2个板倒地是哪里的问题没查出来,难道真是把南桥烧坏了吗,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给分享下,电源烧坏主板,开机档内存的怎么修,谢谢

网友:
查内存系统总线的电压多少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也没发现烧损元件,你怎么能说“电源烧主板档内存”呢?

网友B:
你没把换下来的板子,用好电源再试一试吗,

网友C:
建议,用假负载查内存所有供电。这种情况,肯定内存电压有问题。

网友:
可能电源质量太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也没发现烧损元件,你怎么能说“电源烧主板档内存”呢?

主要是档内存怎么都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把换下来的板子,用好电源再试一试吗,

用新的好电源试档内存

网友D:
楼主亏大了,电源主板都坏了还坏,是不是客户自己喜欢瞎搞,我就碰到一客户,明明是他把内存插反烧坏的,痕迹也在上面,他就是不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亏大了,电源主板都坏了还坏,是不是客户自己喜欢瞎搞,我就碰到一客户,明明是他把内存插反烧坏的,痕 ...

内存还能插反?  第一次听到,反插能插的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假负载查内存所有供电。这种情况,肯定内存电压有问题。

查到,3.3V,1.8V,0.9v都正常,就时钟电源高,应该是1.1V,现在是2.5v,另一个坏的板档内存主供电正常,时钟电压低,0.2V,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还能插反?  第一次听到,反插能插的下去?

谁说一定要完全插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亏大了,电源主板都坏了还坏,是不是客户自己喜欢瞎搞,我就碰到一客户,明明是他把内存插反烧坏的,痕 ...

三代内存插反就会烧掉一个金手指  我遇到几个客户插反后烧了

网友:
我这有块华硕的,内存供电烧了后,直接烧内存,主板.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块也是档内存,3.3V供电也有,后来看到有一个电阻烧了,就是连着3.3V供电的,本来是阻值是0变成10000多了,但是电压正常。换过后就好了。

网友:
估计主板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