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32i显示器没有12V 5V 出来。

楼主(2015-07-01):
hkc  s2232i显示器没有12V   5V  出来。直接5V到驱动板可以开机。确定电源板问题,有300V出来。断绝12V,5V也不出来。换过光偶也一样。也没找到短路。求解

网友:
开关管测了没

网友:
电源管理附近的 贴片电阻 你量了么 上次我遇到个 是有一个电阻坏掉了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前面有300v电压产生就测量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如果满足了,考虑换个电源芯片试一试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吧..上次我换了一片..才25元哈..直接买一片收钱..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电压没有第一时间为什么要换光偶啊,要先看pwm ic有没有工作

网友:
启动电阻和电源IC供电查了没

网友:
查 PWM IC工作条件

网友:
换过了也一样的,

网友:
确定那里的问题我就换版了  太麻烦查起来

网友:
输出没短路的话,先换电源芯片,不行就一个一个的研究电源芯片附近的件儿!

网友:
最好直接测量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再说

网友:
换板了,IC没有一样的,是6脚的不好找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是6脚的好找

网友:
看看各位的回答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