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背光暗,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7-01):
华硕X54H,有显示,背光比较暗,偶尔闪屏,可以进系统,也可调明暗度《调最亮也是暗》,换屏幕,屛线,显卡,还是老问题,求大神指导奉献点位图,BIOS一份

K54LY REV. 2.1.zip

网友A:
把屏幕的5 6脚连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的5 6脚连起来看看

恩,试试看

网友:
刷 bios试一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已换,问题不变

网友B:
试下留意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留意充电芯片

大神,哪个充电芯片?

网友:
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的5 6脚连起来看看

56连了,现象不变,难道换上去的显卡也是坏的???

网友:
坐等你解决问题。

网友:
坐等回复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电压(比如背光电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可以试试灯管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灯管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查查平供电的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华硕有的机型挑屏,换原装的试试。

网友:
屏接口电路。供电。

网友:
是不是ADJ信号问题,有查过吗

网友:
坐等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HP就是ADJ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