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7-01):
  接到一台华硕x42j 开机用一会掉电,有时候能用好几个小时都没事 都是全屏看电影,  测试温度不是很高,高时70多度,bios 刷了,最小化试过,对华硕很是头痛,有没有谁遇到过此款机器掉电或此类问题的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考虑一下整机电流

网友B:
有没大电容,考虑大电容问题,还CPU温控电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大电容,考虑大电容问题,还CPU温控电路等。

恩,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整机电流

你的意思是? 有些不懂?

网友:
如果是I5的,可以考虑换下CPU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试一下SLP3与待机电压等电压看哪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试一下SLP3与待机电压等电压看哪个先掉

还不会用!没用过

网友D:
先从简单的来吧 进pe还掉么 或者安全模式  不掉的话 系统从做试试  我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E: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温度有多高?

网友F:
这个是有通病的,加电容,具体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管子

网友:
裸板点试一下 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家电容没解决  换显卡  换cpu   温控全部搞过     单桥也换咯额   没用 的大哭

网友:
显卡。。三个三角的大MOS管。,,试试

网友:
这机发热量太大电流也大

网友:
这款有个不排阻的通病的,楼主论坛上多查下

网友:
我也有个没搞好  搞好了分享下哦

网友:
CPU 供电的高低都换掉6个 换成贴在主板上的  试试看 我今天刚换了一个  解决了掉电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

网友:
刚才说的不详细 CPU 供电的一个高端管两个低端管   两组 合计6个场管

网友:
查rtcrst#  温控  cpu供电电压滤波   3v5v

网友:
这种修起来麻烦。。显卡 滤波电容  外设,散热都可能  楼上那哥们说有通病你先试试

网友:
道行不深,不敢乱说

网友:
整一天了没好。

网友:
掉电的情况很多啊~刷bio不行,看看CPU供电这块

网友:
有没有进水史

网友:
在等结果 不定时掉电。 那位修过的说下维修思路 高故障点,

网友:
asus 有通病

网友:
所谓大电容可能就是NEC大电容  在CPU座下面那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简单的来吧 进pe还掉么 或者安全模式  不掉的话 系统从做试试  我就遇到过一次

不定时掉电和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我试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同款机器吗???

网友:
又一次看的是70多度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有通病的,加电容,具体你自己找一下

恩 我再搜搜 谢谢

网友:
你遇到过一样的机器? 换的还是修的?求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款机器吗???

   是的华硕k42j

网友G:
是换的还是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换的还是修的?

   呵呵    你的用多久啊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的用多久啊掉啊

有时两小时有时10多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时两小时有时10多分钟??

    呵呵   刷个BIOS没啊     和我的一样啊    显卡问题

网友H:
通病毒哦。  是不是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   刷个BIOS没啊     和我的一样啊    显卡问题

刷过了  你的修好了没有??是换的还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病毒哦。  是不是BIOS。

bios 刷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刷过了  你的修好了没有??是换的还是修的?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恩  非常感谢 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  非常感谢 我试下

  恩   你试试嘛     加QQ聊啥   教教我修修机器啥    QQ1035672944

网友I:
EC旁边的排阻焊一下看

网友J:
路过 学习一下,手上刚有一台K42JR自动触发不显示的还没有搞定

网友K:
大神你电脑修好了吗,我电脑情况和你一样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这个问题 ,楼主最好修好了吗

网友L:
这个掉电的话,CPU供电的之类的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M:
刷BIOS 试试 !!!!!

网友N:
这个要考虑下南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旁边的排阻焊一下看

加焊了 不行  这机器ec排阻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 学习一下,手上刚有一台K42JR自动触发不显示的还没有搞定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你电脑修好了吗,我电脑情况和你一样

还未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掉电的话,CPU供电的之类的好好检查一下

滤波也做了 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刷BIOS 试试 !!!!!

bios刷过了。。

网友:
cpu换过  温度不高cpu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要考虑下南桥啦

此话怎讲?   不过摸着南桥也热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