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了华硕K42JE 板号:K42JR REV:4.0两分钟不到掉电。

楼主(2015-07-01):
不多说直接上图,相信有高人已经修出来过,只有的人要么要收钱,有的要吗不想说。因为是两个排阻一起换的,不能准确是哪一个排阻坏但是考虑到此机1.8VS的这个UP7706芯片发热特别大,过热引起RN3041坏的可能更大,换之OK。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给力

网友A:
祝你早日返修,坑我二分

网友:
这是EC边上的吧?

网友:
点位还不是很习惯。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案例。你能发出来很不错呀。下次有人修到这个毛病就可以直接秒杀了。。谢谢楼主的努力和奉献精神

网友:
那点位图怎么点一个点,然后显现跟它相连的点呢,这个怎么弄。

网友:
j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返修,坑我二分

你有问题吧?哥是反复试过的。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吗,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收藏了,有机会修到再说

网友B:
怎么确定是这个排阻坏的。。这不是触板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定是这个排阻坏的。。这不是触板的吗

把他换回去就会掉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他换回去就会掉电哦

这么神奇。。。。你量过他的排阻吗。。变异了吗阻值

网友:
没碰到过,收藏备用

网友:
跟温控有关系的?

网友:
华硕的排阻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