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 版号:N55SF R2.0 独显HM65芯片组 4MBIOS

楼主(2015-07-01):
华硕N55S 版号:N55SF REV:2.0        独显(独立显卡板)      HM65芯片组     EC-IT8572E    亮机 4 M    BIOS

网友:
刚好有台开机无显的,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2015-07-31):
有EC程序么?发一个上来吧,谢谢

网友:
有个风扇狂转CPU降频厉害的,清灰换硅脂也无解,过来看看

网友(2015-09-16):
无集显电压。刷个看看。

网友A(2015-10-20):
这是N55SF 还是N55SL?
N55SF  N55SL主板板号是一样的,是显卡不一样,刷到不对的 BIOS,无法安装独显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N55SF 还是N55SL?
N55SF  N55SL主板板号是一样的,是显卡不一样,刷到不对的 BIOS,无法安装独显驱动 ...

刷下试试吧,

网友:
手上有台不认网卡的,换了网卡也不行,下过来刷刷试试看

网友(2015-11-30):
不认独显的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开机不显示电流1.3A就是不显示刷了BIOS也一样不知什么故障

网友(2016-01-26):
有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下载试试

网友(2017-07-26):
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哈东西

网友(2017-12-09):
不触发可以刷吗 N55SF 显卡N12E-GE2-A1

网友:
有没有碰到认不到独显的

网友(2018-11-29):
刷这个BIOS点亮,给楼主点赞

网友(2019-12-15):
从官网下的BIOS刷了不行,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