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瞬间掉电,开机3v5v也跟着掉

楼主(2015-07-01):
看到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167-1-1.html说是通病,又有一点不一样,就先试了试,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不行,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只等慢慢查了,既然掉电,那一搬是电压有没有起来,或者有短路,测电压,插电有3v5v,按开机键,掉电,3v5v也没了,只能测有没有短路了,测3v5v电感无短路,测到+3VALW 转+3VS的场馆是不对了, 5678脚正常,123脚短路,经测量c601短路,拆掉,阻值正常,换上一个,此机修复,希望对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有帮助,

网友:
后级三五伏不正常所以保护掉电

网友:
这么容易就查到了 高手啊

网友:
刚刚好学习仁宝电路 这个不错案例

网友A:
电容不装上去也是可以的,有时装了还返修

网友:
这个是二级短路,引起待机芯片保护掉电

网友B:
这个维修速度真是快

网友:
仁宝设计好修

网友:
嗯嗯,也修过不少类似的

网友C:
这个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

网友:
后继短路导致拉低35v

网友:
这个想也想到了,肯定是开机之后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

是的转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装上去也是可以的,有时装了还返修

装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速度真是快

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装上去也是可以的,有时装了还返修

不会吧  ,我装了

网友:
有短路地方吧,楼主查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大神,能教下怎么用万能表看主板是否短路你额》

用万用表,蜂鸣档量阻止,对地为零就是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