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c码片掉点

楼主(2015-07-01):
新手请教各位高手,一块码片掉点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使用?最好有码片定义脚,谢谢

网友A:
迅维学修手机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修手机要多少钱?

具体价格看http://www.xinxunwei.com/pgsjwxpx/08243381.html,基础好的话,可以选择高级班http://www.xinxunwei.com/pxkm/05224873.html,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培训客服

网友:
IC掉点只能换IC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修手机要多少钱?

你是实地学员,直接问下不就得了。

网友B:
只有中间8个脚有用,边上三个是空脚

网友C:
边上的3个脚位是空脚 ,
苹果手机码片和主板BIOS不同 每个手机的码片里面的资料都是唯一的 码片不小心缺角或者掉脚的话手机报废  只有换基带套件才有可能修复

网友C:
码片等 玻璃芯片上锡 最好一次成功不要上多了再用刀片刮  玻璃易碎 容易掉脚

网友:
显微镜下看看能飞线不

网友D:
芯片掉点,多半扑街

网友:
在显微镜下用刀看看能不能刮出铜线来焊上用胶粘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中间8个脚有用,边上三个是空脚

谢谢,您的回答,看到您的答复安心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边上的3个脚位是空脚 ,
苹果手机码片和主板BIOS不同 每个手机的码片里面的资料都是唯一的 码片不小心缺角 ...

请问硬盘可否用回原来的,然后更改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码片等 玻璃芯片上锡 最好一次成功不要上多了再用刀片刮  玻璃易碎 容易掉脚

如果是空脚就不打算再处理了,担心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掉点,多半扑街

如果系空脚就问题不大

网友:
最好看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硬盘可否用回原来的,然后更改序列号?

硬盘可以用原来的 但是要拆下来写

网友:
最好看看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中间8个脚有用,边上三个是空脚

楼上正解  只有中间两排有用的。边上的没用。实在担心就换一块,前提就是要把原码片资料完整的读出再写入新的码片。

网友:
掉点只有看图纸 了 ,看是不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