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5-07-01):
待机3.3V 晶振电压,开关针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IO和桥周边所有的822都换了 还是不行,最后把桥做了还是不通电
求高手指导

网友:
我现在有一快ONDA H67/61主板也是不通电

网友:
看看开关到io是否有跳变 io到南桥是否有反应 南桥是否返回信号 然后看看是否拉低绿线

网友:
你还是下个点位   挨个测下pwbtn#、slp_s4#/slp_3#.....

网友:
H61不知道是什么io

网友:
晶振起振了没有啊!!然后按开机信号维修啊

网友:
短接绿线和地线,是不是有显示。哥一般是断线,补

网友:
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