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255E同时插电源和电池大短路

楼主(2015-07-01):
宏基D255E 上网本来的时候   大短路    修好后   用了一天之后开不了机    拿回来  还是大短路    单用一样就能开机     附上图纸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看看插什么条件    现在吧PQ11  拆掉不短路  但是电池不充电了     PR57  和PQ10 烫手

acer LA-6421P.pdf

网友:
同时插入大短路,单独如果正常,就是保护隔离的管子穿了,pq11拆了,装个上去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那里烫手换那个,还有短路就烧机

网友:
除了PQ11 没换 都换了

网友:
PQ11 没有短路

网友:
隔离保护的管子坏了啊

网友:
看看保隔吧,看看上官下管

!

网友:
guan管子都有阻值

网友:
上班这个PQ10 pr57 烫手

网友:
那就更换PQ11呀

网友:
插上电源量下电池接口电压 看是19v吗

网友:
隔离管第二个看看

网友:
挺详细的嘛 都搞定了

网友:
测试了   第二个没问题    现在出现最新问题   吧PQ11拆掉后 ,现在都插上    单用 都可以       而且能充电    求科普   求高手    都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