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显卡从新值过、cpu换过、温控芯片换过、没辙了!

楼主(2015-07-01):
联想Y460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显卡从新值过、cpu换过、温控芯片换过、没辙了!修过的朋友帮帮我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上示波器比较吧

网友A:
进到系统后掉吗?换一下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B:
BIOS资料呢换了没

网友:
看看温度吧,这么快就断电也许是温度......还有最小系统化 把能拆的都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资料呢换了没

换了N个了  已经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到系统后掉吗?换一下CPU的滤波电容

已经换了CPU供电的所有滤波电容了 没辙了

网友: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没有示波器

网友:
上面都说换了啊 大师

网友:
没示波器也不好整,都是信号问题多,换桥看看吧

网友:
看一下风扇的检测脚是否有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小元件引起的故障。我记得以前我修过,是显存的供电问题。

网友:
终极大招,换板,半天修不好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反正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需要排查的点比较多 了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试试看 应为好多驱动没加载

网友:
查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啊,掉电看看要么温度,要么少电压,

网友:
注意开关接口 有两个数据线 看下图就知道了,重点查

网友:
看看掉電是否有一定的規律性!!
再來查詢那邊電壓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C:
Y460 是HM55架构的吧,刷新BIOS试试看,还有显卡可能有问题也会引起的。我遇到一台海尔R410G开机风扇狂转掉电,最后是换显卡才搞定。刷了无数的BIOS

网友:
开一分钟到哪里掉了

网友D:
用万用表开机试试  不要插开机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开机试试  不要插开机片

早就试过了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60 是HM55架构的吧,刷新BIOS试试看,还有显卡可能有问题也会引起的。我遇到一台海尔R410G开机风扇狂转掉 ...

看来要换显卡啊

网友E:
这么多人给意见,我就弱弱的说一句,可以检查一下各个电压的EN和PG,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时候偏低也会造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人给意见,我就弱弱的说一句,可以检查一下各个电压的EN和PG,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时候偏低也会造 ...

这样就是很麻烦了,太耗时间

网友:
一分钟是在哪里掉电啊

网友:
要是在WINDS滚条那里掉,就查CPU电压有没有1V

网友:
换吧,是0772000吗,

网友:
有没有NEC 有的话换6个330 差不多就能解决

网友:
上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