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过温

楼主(2015-07-01):
奇怪现象 X201I 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用鲁大师测温度,CPU的温度不过温。温度很低,
但是把电池装上去后,CPU温度很高,在正常的使用中,能高到掉电。

一个单位的两台这样的机子,都是一样的。

换了电池 全新的散热器都是这样,可以排除是电池、散热器的问题。

从官网下载了BIOS升级了,也是一样的。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1.驴大师的问题,找驴大师改下代码。2.电池 散热器 都换了 还在乎换主板 CPU吗

网友:
看下温控芯片 最好是上传下电路图看看再说

网友:
系统里电源控制cpu的功率看过吗

网友:
开机后打开鲁大师就能看到CPU的温度历史温度就达到七八拾了
不接电池的时候,最高温度也就四十左右,跑三D也就五十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哟,你看一下只接电池时CPU的电压是否正常哟

网友:
温度高引起死机,掉电吗

网友:
电池 换的是原装的吗?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一个是X220I,还有X61的机器,我仔细研究过。毕竟自己收到这两款机器研究了好几天。散热器的风扇部分是凸出来的,板子压下去内部就翘起来。不装电池正常40几度,压力测试70度左右;当电池装上去就60几度甚至70多度,开压力瞬间就接近90度。
我个人经验,解决的办法是用厚一点的铜片垫上,U和桥都各一个。然后轻轻掰弯散热器风扇那头,往C壳方向。
实在也没别的招了。不是散热器坏了,也不是出风不够,是板子装上去压到散热器导致的。所以电池装上去就拉得更变形。

网友A:
I5的CPU吧,THINKPAD的X系列机器是这样设计的,加上电池后会超频,如果是WIN7系统的话,请把CPU最大功率调到50左右就OK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BIOS问题,多找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充电电流是多少?
会不会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5的CPU吧,THINKPAD的X系列机器是这样设计的,加上电池后会超频,如果是WIN7系统的话,请把CPU最大功率调 ...

请问,如何限制最大功率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  在搞硬件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看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限制最大功率呢

电源选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