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袭---GA-P31-ES3G乱修一通

楼主(2015-07-01):
今天来一块GA-P31-ES3G,客户说开不了机。在论坛学习这么久了,是时候要修好一块来回报一下这么久的努力了。。测试都没有短路,上电,测内存,桥电压都有测到VTTMCH没有,立马锁定这个管子 ,测他的控制极没有电压的,继续测前面的R1919,另一端有5V,奇怪,这里也不应该为5V啊。。大概在10V左右的,果断移开这个电阻一端再测,10V出来,看来是这板层有问题了,飞线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了。。。 ..最近比较穷,大伙都知道的~~~随便意思意思一下。。本人是新人。。。修好当时的心情真的是鸡冻万分(此处省略亿万个字)。。。

网友A:
这图片看着我好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看着我好危险啊,

新人吗。。呵呵。。焊工当然不怎么好了。。

网友:
还是老主板肯花时间修  新主板不好修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呀

网友:
买一把好点的风枪

网友B:
MOS管控制极没有电压,楼主其实可以先查下LM324本身正反输入端工作电压情况,如果LM324本身7脚有10V左右电压,就是中间相连R1919电阻阻值或开路变大引起。

网友:
线路走的号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控制极没有电压,楼主其实可以先查下LM324本身正反输入端工作电压情况,如果LM324本身7脚有10V左右电 ...

作为高手,多发发帖子啊,到处都看到你的回复。。。

网友: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去掉R1919电阻从LM324 本身7脚飞线到MOS管控制级解决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作为高手,多发发帖子啊,到处都看到你的回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628-1-1.html给我这篇帖子评下分,谢谢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628-1-1.html给我这篇帖子评下分,谢谢合作。

我去。。。。这你都能想到

网友:
板层问题怎么测啊 至今不知道

网友:
表面是新手,实则是高手!骗骗别个可以,你骗不了眼睛雪亮的行家吧?

网友:
顶楼主,自学成才呀~~

网友:
高人啊,逛论坛自学技术这么好,厉害!!

网友:
自学吗?这样的高手太厉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样飞线,刷子一下就没了,起码打一下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层问题怎么测啊,我至今不知道

板层问题一般不好测量,有些时候需要过孔飞线解决,常见的表现就是工作电压串路。

网友:
这个我不太理解,5V不是高电平吗,G级有5V左右电压, MOS管不会导通吗??

比较器,+ 大于 - 时,输出高电平,这里的高电平,到底是什么范围。现在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