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geforce6100pm-m2。换电容不亮机!!!

楼主(2015-07-01):
换了CPU供电六个6。3V电容之后不跑码了。测时钟复位PCI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第一次碰见。。。蛋都碎了。。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
cpu 电压有没有?

网友:
那就按不跑吗维修啊

网友A:
NV单桥的主板啊,大多是桥坏,这样的主板,修的话,要谨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单桥的主板啊,大多是桥坏,这样的主板,修的话,要谨慎啊

开始来时进系统就掉电,我看电容起包了。。就把电容换了。换之后就不亮了。。这也会引起桥坏。。???不可思意啊。。

网友:
CPU电压1.15V        AMD的CPU。。。但PCI时钟复位都没有。。

网友:
换U试试。呵呵

网友:
能触发吗 亲 还是

网友:
看看时钟开启有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换好没,那里有没有连锡

网友:
是啊  检查一下电容换好没,那里有没有连锡

13510672079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