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掉电

楼主(2015-07-01):
接了台惠普CP43  上电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用几个小时。有时候用几十分钟,之前换过键盘没几天就出现这种问题。  进系统用软件测。  显卡CPU温度都挺高。 拆机处理散热,开机测试还是温度偏高,之前好像在论坛上看过这个CQ43 和E40的散热器容易出问题, 手上也没在拆机把 显卡的胶垫取了加铜片。散热下来了。50多度,开机测试了几个小时没出问题。 突然又掉电了,加焊显卡 刷BIOS 后没什么效果 突然有次。开机直接掉电 反复测试了 几次感觉电流好像有些奇怪。0.4这个幅度有不太正常。准备干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A:
笔记本么。。。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么。。。没看懂啊

笔记本CQ43打错了。

网友:
更换CPU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CPU芯片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