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0.9掉电

楼主(2015-07-01):
E46A上电到1.0左右几掉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可了没有思路了哦

网友:
供电检查下看是不是有电源没出来

网友:
一般很好修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最好先查询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

网友:
最好先量一下HWPG

网友:
修过一个dell amd集显的 开机电流0.9 没有跳变 加焊北桥亮了

网友:
你首先看看各大电感供电正常不? 然后在考虑信号什么的,掉电和BIOS 基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故障是通病,在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
全部pg查下

网友:
搞好了没?求分享

网友:
一样的,都可以插进去,大小都一样,就是这样不好

网友:
断开HWPG看看是不是还是重启

网友:
静下心来量量电路吧 应该是有个小电压短路或者是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上到1。0有跳变几次,没修过这个机器。看看南桥查下他们说的PWERGOOD

网友(2015-08-01):
刚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掉电最难搞了...

网友:
kank掉电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玩

网友:
有些小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