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上电1.6不显 版号k42jr 4.0 内存k42je

楼主(2015-07-01):
电压上到1.6,十秒左右掉电重复到1.6,不是通病,换上拉472排阻 修复故障

网友:
下次发帖最好把图也发上来

网友A:
说的好简单 472那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简单 472那里的啊

南桥下面一点点,给个图片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吧 怎么发这里来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电流到1.6秒掉多开几次就好了 是不是传说中的通病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我有个 1.6  不掉电的 不知道是不是 它的问题 我干个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 分享  换了472排阻 也好了一台

网友(2015-08-01):
同样故障 ,我也修好了一台。这果然是通病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帖子的作者,我今天竟然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换了这个排阻就好了!

网友:
外接显不显?

网友:
华硕k42jr是有通病

网友:
这么 多通病 啊

网友:
怎么不说清楚这472是上拉什么信号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毛病的?

网友(2015-09-10):
收藏起来 下次遇到在试试

网友:
为什么会引起472排阻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