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主板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5-07-01):
今天下午网吧拿过来一台主机,说是不开机。从机箱里吧主板查出来,一看是华硕P5KPL-AM SE 的主板。
首先打了一下各电压的对地阻止都正
常。插上电源有测量待机电源正常,在这说一下现在网上说华硕的主板不开机。都是IO 旁边的822排阻坏导致主板不开机,经过测量排阻没问
题。没办法只好打开点位图,查一下绿线到IO的线路问题。经过查询发现IO经过一个电阻到822排阻上,经过测量发现 电压也有5V电压,说一
下822排阻上的5V电压是上啦5V的电压过来的电压
在短接开关发现822排阻上的PSON电压 为0V电压,在测绿线还是5V电压。心想估计短线
了, 从排插的绿线飞线到822排阻上, 才短接开关主板正常开机跑马.

维修总结:有清晰的维修的思路,也要有半段的能力不要想这有通病来修这也你修一辈子电脑也没有进步。

网友A:
一堆得错别字啊楼主,看你的帖子得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堆得错别字啊楼主,看你的帖子得仔细

发贴打错别字 很正常

网友:
修的还可以那个点位图是关键

网友B:
问问楼主 这修的 收了多少MONE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楼主 这修的 收了多少MONEY????

不值钱的维修,问他要40 给了35.还不如装个系统

网友:
太低了,真的还不如装个系统

网友:
谁哟华硕的图纸啊

网友:
这种问题 目前我还没有修到过, 真是什么奇葩问题都有

网友D:
这板都是这个问题,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都是这个问题,通病了

这个主板不是通病  是短线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希望以后发贴尽可能准确。

网友E:
修到过一样的故障,也是这块板。飞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一样的故障,也是这块板。飞线解决的。

都是光看不给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楼主 这修的 收了多少MONEY????

维修整机咋也这么白菜价   维修的悲催啊!

网友:
现在修块主板也就三十元钱.哎.有的可能还低些.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绿线断了

网友:
这板断线的位置应该在cpu上方  能看见的     最靠边了  补回去就可了

网友:
那边有你知道

网友:
35  还不如上班呢,一个小时35

网友:
这是开关线断了。

网友:
这板pson断线好象是通病,我也修到2 3张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客户要是没意见的话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维修,问他要40 给了35.还不如装个系统

楼主,不是先报价再修板吗?35块我宁愿不做

网友:
这个型号主板绿线断线估计是通病我搞过3块了

网友:
绿线到IO的断线了   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有时修台式机都修得辛苦,钱不好赚呀。

网友:
我收80元修板,好多都不修了呀。

网友:
主板真的不想修。。很多客户不愿意出钱

网友:
现在修板也就这价钱了

网友F:
现在修到一个,是不跑吗,00,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到一个,是不跑吗,00,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思路

查一下各大供电 CPU  内存 南北桥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不跑码遇到 00,IO73脚待机就3.3,触发后保持3.3没有跳动,

网友:
35? 你们也太没中气了,我修板少过100直接叫他滚

网友:
楼主看来修华硕的板子经验丰富呀

网友:
我也有这块主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能抓住重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