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不出CPU,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5-07-01):
接到一台A1278,可以出发不显,拆机测得其他供电ok,就CPU和集显供电不出,第一次修这个机子,没有什么经验,拿风筒加热cpu芯片后,cpu电压出来了,但是集显的没有,冷机CPU电压也不出。哪位大侠有遇到过的求教是哪里的问题。cpu芯片的供电,EN,boot都有了,16,17,18脚有1.02V,33,34脚温控4.50V。在线急求!

网友:
版号:820-2936-A

网友A:
你把南北桥芯片,CPU,集显的对地阻值发过来我看看

网友A:
根据我维修苹果板子的经验,在不接屏的情况下,按启动按钮,几个大电感都有电压出来,唯一有变化的是CPU供电,由大约1.1V变化到0.9V后到0V,CPU的电压有这样的变化,可证明CPU工作正常了。如果接了屏没有显示,那就要检查屏升压电路部分是否正常。升压电路的信号又跟南北桥芯片有很大的关系,看图纸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南北桥芯片,CPU,集显的对地阻值发过来我看看

CPU,集显阻值在8欧左右,
机子问题是加电CPU,集显电压不出来,用风枪吹一下MAX15092G,CPU电压就有1.1V,集显没有,芯片换过,条件都有,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维修苹果板子的经验,在不接屏的情况下,按启动按钮,几个大电感都有电压出来,唯一有变化的是CPU供 ...

还没有到升压那一关呢,出来CPU电压了,集显没有出。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刷过了,故障依旧!这个机子有点变态!

网友:
和95831不出电压有略同,

网友:
我遇到一个  也是不出 CPU 集显供电   反复重启的样子

网友(2015-08-14):
搞好没有啊?会不会是CPU坏了呢?我的还在搞呢,搞好说下

网友:
修好了吗  共享一下啊

网友:
我这有个也是没有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