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不通电 在师傅指导下修复

楼主(2015-07-01):
第2张图片中 有四颗电容位置的地方 那个电感取掉 然后改革高压就OK了
显示器

网友:
旁边有2个电感 位置要取对

网友:
不错啊 慢慢来

网友:
其实显示器 很简单。

网友:
显示器除了屏难修,别的较简单。

网友:
这个板子最爱烧那两个贴片管子,

网友:
这种板好修的很,看着有点像OB2269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改个高压板要取掉电感头一次听说。断开跳线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断开跳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