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0en33ssa 短路维修

楼主(2015-07-01):
显示器是14年1月的出厂  还有质保,一样拆开修,  可调电源插上报短路,  检查后面驱动部分  管子都正常,直接表笔打19V进电部分,发现 电容全都是击穿,电杆发烫 ,最后发现C405电容击穿 ,换了一个好了  5分钟维修

补充内容 (2015-8-5 16:04):
qq

网友:
是通病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A:
C405电容是那一个,怎么不在图上标出来

网友:
拍清楚一点啊,好让大家一起借鉴

网友:
LED升压的电容的漏波电容,还是前面的Vin电容,,,,,,贴片电容短路,这是捡钱,,,,好久没捡过了,今天捡一台联 想的,吗的,保护隔离管烧一只P管,保险烧断,

网友:
希望下次标记清楚 我们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图片拍清楚一点好不,最好标注一下电容位置呀。

网友:
有质保的这种 还是很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05电容是那一个,怎么不在图上标出来

如果遇到了  看一看进电部分的的原件标注 就能找到

网友:
和三星的s19b150w  好相似。。。

网友:
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碰不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