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开机灰屏,外接竖线花屏?

楼主(2015-07-01):
cq45开机灰屏,外接竖线花屏?这机器显卡很少坏?大家遇到过吗?这机器也读屏EDID有波形

补充内容 (2015-7-4 09:04):
以前换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A:
基本上不就是显卡问题吗,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就是显卡问题吗,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进水的机器啊

网友:
注意一下显存

网友:
那要看水进到那一片了啊??

网友:
直接搞显卡吧 。。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不要由于,坏的少不表示不坏

网友:
你遇到过吗?

网友B: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C:
进水机子 注意进水位置  有些进到里面芯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这机器也读屏EDID有波形

网友:
屏坏。。。。。。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子 注意进水位置  有些进到里面芯片去了

这机器待机高换了ec现在正常了,唯独灰屏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竖条花屏的一般都是显存问题,无规律的花屏才是显卡

网友:
显卡,显存

网友:
这机器bios刷过

网友:
内屏灰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就是显卡问题吗,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加焊也一样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没修好,现在不敢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