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装机螺丝大体验

楼主(2015-07-01):
最近自己亲手装了一台联想thinkpadt530,前期一切都很顺利,但是高兴的太早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一个长螺丝装进了一个短螺丝孔内,结果我的c壳被打穿了一个孔,留下个瑕疵,还好用标签给盖起来了,从此感悟,装机一定要细心啊,上螺丝切记要     宁短勿长

网友:
新手都这样,我以前经常上错

网友:
我的经验,带阻力2圈多点就行了,再往下就看到螺丝不对。

网友:
还是IBM人性化在螺丝位置会标示螺丝规格图标

网友:
最好拆的时候拍照, 然后不同地方的螺丝放在不一样的盒子里面保存。 有必要的时候用纸片标注好

网友A:
我以前不会修的时候,清灰尘装错螺丝把屏线挤破了,开机冒烟了,壳子也顶了几个洞,花了400元修了  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不会修的时候,清灰尘装错螺丝把屏线挤破了,开机冒烟了,壳子也顶了几个洞,花了400元修了  哎

哥你比我还不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比我还不小心啊

现在不会了,外壳的和主板 板卡的都分开放  吃亏长记性

网友:
话说我一直都搞不明白螺丝的大小型号,每次拆下来后就不知道该往哪里上

网友:
这个长短问题真的要注意

网友C:
我以前也这样,但现在还好,而且,刚开始,还多很多螺丝没上。不知道是那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这样,但现在还好,而且,刚开始,还多很多螺丝没上。不知道是那儿的了。

多就对了 少了 就不正常 了 我拆了 一年多 还经常多螺丝呢

网友:
每个人刚开始都会这样,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2015-08-08):
常弄错,幸好都没事

网友:
上错螺丝,出现多余螺丝,都试过。

网友:
手拿螺丝刀金属头施力,很少会上坏螺丝

网友(2015-09-11):
我拆机的时候  习惯把查下来的螺丝按照大概的位置摆放
就是弄个盒子  里面沾上一层双面胶  然后把螺丝按照拆下来的位置黏上去
不怕振动也不怕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今天刚弄碎一个屏。。。

网友:
拆的时候螺丝放在螺丝孔旁边拍照,回去的时候轻点用力

网友(2016-01-21):
你这个帖子要上图,拆机的贴子最好上图,人家更加了解明白。比如什么地方穿了个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