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8G 进水

楼主(2015-07-01):
昨天接到一台进水机Acer Aspire 4738G ,拆开如下图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因为咱也是光荣的小小白,洗净后,打电感3v、5v短路值为66,RT8206为待机芯片,首先拆掉芯片和上管,再次打值,正常
上管两个管子检验结果,溺水不治而亡,默哀!芯片都这个熊样了,也一并送到孟婆那里等着喂汤吧。换好后发现,PR135掉件,此为ONLDO脚,是VIN19V直接分压来开启LDO的,390K估计不好找,我也学别人,拿出公式计算器算了一下,然后找了两个电阻补上,VIN脚焊盘已经没有了,从附近飞线拉过来,因为附近小件多,怕弄丢电阻什么的,咱焊接技术也不好,怕弄废了,就想丢给店里的其它师傅弄,师傅说自己弄,爱咋弄咋弄,这种放养态度,我只能硬着头皮来了,提醒一句:焊接一定要练好啊,虐心的焊接完成,再次对公共点及各电感打值,心里一紧,希望不要冒烟导致故障扩大便好,确保没事,上电,待机0.007,好像正常了,查待机3、5V电压已出,触发掉电,跑到0.057,这也太小,我知道,这就是蜗牛往前迈了一大步啊,可以触发,但是没跑,看来哪里还有问题。又仔细用我的小眼睛瞄一遍
测一下PR132,电压2.3V,不用说就这了,升压电路没有起做用啊,再次把PD3  PD4换掉,电容测了下没事

再次按开关,一闪即灭,晕掉,为嘛啊,再次盯进水部位,又有发现

VIN分压电阻PR140一脚腐蚀掉了,而且不管我怎么测那个电阻都是无穷大,又闷闷的钻进料板堆中,找啊找,当时我就想变成一壁虎,好趴在主板上看清周围的一切元件,眼睛凸凸多好玩儿,找到补上,又飞线再触发,秒掉!(其实修到此处板子已经修好了,但我不知道哇小小白多钻呐,)

继续修,测来测去,查了N多资料,其中把SYS_PWROK拉地所有供电均已出来,为此,我还专门画了个图
因为对几个电感电压不熟,再说板子在手中翻来覆去一会就忘了那里的电压该是多少了,小小白,大神笑笑即可;这个板子查了一天半,最后突然想到为什么不上U试一下啊,理论上如果U不上电压不出,肯定也会掉,一试,当时的心情你懂吧,一扔一跺,就这四个字可概括。但是也从中学到了东西,比如SYS_PWROK这个信号拉低,电压全出。这便是一个小小白为什么修好后还在这儿继续得瑟的原因。想研究的可参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543-1-1.html 这个楼主的贴子,  前几天,我还看到黄老师在网上教别人拉低信号啥的,我回复老师您没教啊,官方回复是:你上课没好好听!   叉叉了个去,好吧!不过方法最终还是老师教的,感谢感谢!

最后,上一张包扎好的图,可能引起不适,看官自选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有好的,关于拉低某信号判断个别故障的,欢迎留言回复,以便相互学习指导,欢迎各位对小小白浇水,加分,小弟临表涕零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起来进水还行  不是很严重的  遇到板子直接击穿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进水还行  不是很严重的  遇到板子直接击穿掉的

嗯,所以我也不敢说进水怎样,怕别人笑话

网友:
进水的比较好修

网友:
有难度的以后我会发出来的,假如我能修好的话,呵呵

网友C:
  还是修好了 ,这个机子不装CPU是会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修好了 ,这个机子不装CPU是会掉电啊。

你的头像好可爱啊,哈哈,你是哪个同学啊,@告诉我

网友:
这个飞线很可爱啊

网友D:
吓着我了不知道PQ3和PQ4是不是PD3,PD4差好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吓着我了不知道PQ3和PQ4是不是PD3,PD4差好远哦

谢谢提醒,看的这么仔细,你是大神我知道

网友: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这个19V的是要这么飞的,感觉线细了

网友:
进水的修得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9V的是要这么飞的,感觉线细了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听店里的师傅说没事的,至于细铜丝能承载多大电压电流,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出这个具体数字

网友:
小小白的的红线居然拉得如此犀利  你阔以得瑟一下

网友F:
楼主不愧是讯维出去的,进水成这样都能修好,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愧是讯维出去的,进水成这样都能修好,膜拜!

哥,恁别逗啦中不,关公面前耍大刀,迈克面前唱嘻嘻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膜拜了,,,,,,,,,,

同学求加分,呵呵

网友:
先烤,再洗

网友:
ACER4738这个板只要进水390K的几乎都坏水一般是从触摸板进的……

网友:
手工必须得练好的

网友:
不错.楼主写的真详细,图文并茂 且句句在理!

网友H:
这个机器俺刚修了一与你一样一样的 飞了两根线 换了几个电阻 3V 5V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I:
向兄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俺刚修了一与你一样一样的 飞了两根线 换了几个电阻 3V 5V待机芯片好了。

呵呵,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向兄弟学习了。。。。

共同学习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宏基的笔记本。。。。溺水了!师傅们说没得修了!客户说不要了。。像我这种小小小白可以拿来乱搞一通了

网友:
没印象的,当然会不记得老师教过

网友J:
你们店里其他的师傅态度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店里其他的师傅态度我也是醉了

我也醉,可是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所以我也不敢说进水怎样,怕别人笑话

哈哈哈 有毛的 慢慢修呗

网友K:
进水机器最好先将主板全部清洗干净,然后放烤箱烘干,再来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进水机器最好先将主板全部清洗干净,然后放烤箱烘干,再来维修

话说,烤箱是啥我都不知道

网友L:
你的头像好可爱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头像好可爱啊,哈哈,

这是个看脸的年代,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烤箱是啥我都不知道

那你就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