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116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7-01):
驱动重新下过  系统换过  确定是显卡了 显卡会不会已经坏了  加焊无果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前面有显示ATI 之类的吗?  要是显示ATI 之类的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内存有没测过。硬盘有没测过,CPU也换个试下。显卡最后上吧

网友:
显卡和显存

网友:
那就换个试试

网友:
要么换显卡   要么换板

网友:
116应该是显卡故障,之前师傅说过

网友:
y470碰到过,有的刷bios好了  还有换显卡。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果断干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显卡驱动或者显卡本身造成的。
如果所有版本的驱动都不能解决此问题,更换显卡
------------------------------
如果引起蓝屏的故障文件atikmpag.sys,则是ATI显卡驱动文件
如果引起蓝屏的故障文件nvlddmkm.sys,则是NVIDIA显卡驱动文

网友:
换一个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CPU,内存,排除掉之后再换显卡。因为蓝屏故障很多方面。

网友:
这样灌水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