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维修

楼主(2015-07-01):
板号:LA-6751P;相信维修的朋友这种问题都碰到过,我的情况是芯片的供电,VR_ON信号都有,刷BIOS,换CPU电源管理芯片,我都试过了,论坛上去电阻的方法也试过了,去24脚电阻也不出电压,难道非要换南桥才能解决问题吗?修过此故障的朋友提供下维修思路!

网友A:
你这个机子还没修好不?我对你印象很深啊?去掉电阻不出电压说明还是芯片这一块有问题。去掉电阻能出电压说明芯片这块正常,问题是CPU电压之前。

网友:
修过一台 桥重置的  不知道你这台重置能不能好

网友:
要换桥是必须换

网友:
你可以先选择换桥试试的

网友:
尝试换桥吧

网友:
芯片供电开启有,去掉24脚电压不出,换芯片查升压反馈电路元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还没修好不?我对你印象很深啊?去掉电阻不出电压说明还是芯片这一块有问题。去掉电阻能出电压说 ...

同意这个说法,应该还是PWM这块的问题多一点啊

网友:
修过一台换桥好的。。

网友:
去电阻不出电压   估计还是pwm这块有问题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换桥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期待你的最终结果

网友:
查看CPU供电芯片工作电压信号是否正常,再找突破口

网友:
估计你这种换桥也不行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都不出电压 和桥有毛线关系啊?95831条件没满足或者95831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8-1-1.html这个贴子上说的南桥发出的两个信号我测量了都正常,换桥之前有空还是先查查PWM这块较稳妥!感谢大家的分析和帮忙!

网友:
有资料坏了也出这问题的哦

网友:
G470 24脚电阻拆,集显有电压,还是不显示,看来要干桥了

网友:
重新做遍桥

网友:
正常情况下,去掉24脚可以出供电,说明芯片是好的,如果不出应该还是芯片这快有问题了,查下芯片的其他的条件吧

网友:
客户崔得急,现在天气又热,要修的机子又多,最后还是没时间研究,没修好给客户了

网友(2015-08-05):
电阻去了还不出电压,那 就是95831和它外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换CPU,在换95831,在不行就换桥芯片

网友:
G470这个本子只要是不出CPU电压,我一般是修不好。PWM的条件都有,就是不出CPU电压,是不是这样的。我这里还有几块这样的板子呢。楼主要是修好了也说一声。

网友:
换桥吧这个不好说

网友:
去掉20脚的电阻,如果出了供电,说明和芯片这块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桥那边svid的问题了,你断开了没有出电,应该还是芯片这边的问题,

网友:
手上正在修个无cpu供电的 进液腐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