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0二分钟断电,FAN_TACH对地短路

楼主(2015-07-01):
今天遇到一SONY MBX-240二分钟断电,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如何修呢?二分钟就断电,经过检查,发现CPU风扇接口三根线,其中有二根是对地的,一根供电,按常规还有一根是接地,另外一根应该是FAN_TACH才对吧。现在中间那根FAN_TACH对地了,应该就是这里有问题吧。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温度正常么?

网友:
既然都确定短路,跑线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风扇都会跟温控连在一起。断开温控看看。

网友A:
MBX-240   风扇狂转,掉电  因为没有图纸,我折磨了几天啊,我已解决了,

网友:
这图纸好难找呀,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网友:
既然都知道是风扇的问题了,,,那就直接改常转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啊。。。懒得想那么多了 你这肯定是温度过高 直接飞5V 结束  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是不是FAN供电短路了?找电容啊。。。。找温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X-240   风扇狂转,掉电  因为没有图纸,我折磨了几天啊,我已解决了,

你的是乍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