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BM5958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7-01):
B470E BM5958 开机掉电
掉电

网友:
你那些主板电路查了吗?

网友:
主板电路查了吗 供电CPU

网友:
楼主,开机掉电有很多原因的,麻烦楼主说清楚一些。

网友:
这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麻烦楼主说清楚一些。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明显是为了搞分的

网友:
{掉电
后电流多少?

网友:
查主板各个电压看有无短路

网友:
此机器CPU供电易坏,CPU肯定也有80%以上坏了 我一个月都修了十台多了

网友:
楼主就说掉电,也不说在哪里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