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光驱故障

楼主(2015-07-01):
笔记本电脑光驱最常见的故障为机械故障,其次是电路故障。当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光驱出现这些故障时,应沉着冷静地判断故障原因,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1、笔记本电脑开机无法检测光驱

当我们使用笔记本电脑时,开机后,发现无法识别光驱,这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查看一下光驱的跳线是否正确。然后查看数据线是否损坏,如果出现了上述故障,笔记本电脑外接光驱比较好测试,而内置光驱就显得比较麻烦。如果你对笔记本电脑的内部结构了解不过,建议到专业维修人员那里去测试。

2、笔记本电脑光驱进出盒故障

我们使用笔记本电脑光驱时,发现笔记本电脑光驱进出盒有问题,或者是无法进出盒,出现这种故障,许多时候是由于笔记本电脑进出盒仓电机插针接触不良或电机烧毁造成的。我们可以重新插入或更换电机来解决这一类问题。

3、笔记本电脑光驱读盘能力差

如果笔记本电脑光驱出现读盘能力变差的现象,这说明激光头已经逐渐老化,或者是激光头沾上了灰尘,如果激光头老化,邪恶无法解决故障除非更换新的激光头,;如果是激光头上沾上了灰尘,可以使用清洗盘对激光头进行清洗。
不要谢谢我请叫我秒杀哥谢谢
笔记本电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0832-1.html

网友:
LZ说的很详细

网友:
现在都没光驱了

网友:
这是检修方法啊。。。不过现在光驱好多都没有了

网友:
挺好的
,学到很多。

网友:
现在新机器光驱坏的不多

网友:
笔记本的光驱还可以修吗,佩服你的技术,但是好像不是很划算

网友:
光驱坏了,修起来不值得啊,但是也证明了楼主的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