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水的机器

楼主(2015-07-01):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进水位置EC。CPU供电管,进水位置清洗后,没待机电压,经检测是3v的下管坏,换上后35v出来了。现在是不触发EC工作条件AVCC是3D3V_AUX_S5正常。;ECRST3.3正常。KBC_PWRBTN#有跳变正常。RSMRST#_KBC是3.3v正常。AC_IN#为低。可就是不触发。EC的BIOS刷过了,没用。接下来修哪儿,给个思路啊

网友:
换个EC呢

网友:
LID有没有查过

网友A:
LID信号有没有查过,南桥条件有没有查过。

网友:
换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有没有查过,南桥条件有没有查过。

按照时序不是PWRBTN发出后不触发才查EC的吗

网友:
先看休眠信号LID!!!

网友:
B460不加电BIOS是通病

网友:
主板烤下,祝你好运!!

网友:
EC条件查完了,要看看南桥的条件

网友:
进水桥的问题多,LID#查后,刷BIOS。下来KBC_PWRBTN#发出,桥有无收到PM_PWRBTN#并发出PM_SLP_S4#。如果没有就要查桥的待机条件了或者换桥了。

网友B:
桥挂了,干桥吧

网友:
你还是要在进水的地方找问题   看看有没有断线  氧化镁处理好的地方

网友:
先烤下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楼主哪里坏了,说一声,分享下

网友:
那最后搞好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挂了,干桥吧

呵呵 不可以盲目的修呀 问题会越来越大的

网友:
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