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还有这么专业的笔记本维修论坛!蓝天主板紧急求助啊

楼主(2015-07-01):
我有个地球人笔记本,蓝天代工的板,最近一段时间冷机启动两三分钟就自动断电了,然后在开机要么到BIOS界面要么进入系统的瞬间就断电了,总之冷机第一次开机几分钟之内要是断电,那么后面连续几次开机就越来越快断电,本子拆开主板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跑了几个维修点都说能开机没办法修,要么就说这个故障不好检测,不修!请问这个论坛有没有专业维修蓝天板的!

网友A:
啥叫专业修蓝天主板的,有问题就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B:
一看就知道非电脑维修人员!!请找电脑维修人员给你解决。

网友:
找你们当地的维修人员,修芯片的弄。这种故障修台式的搞不定的。

网友C:
蓝天的板,修到的确实很少呀 楼主找专业的看看

网友:
没见过蓝天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叫专业修蓝天主板的,有问题就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啊

这个问题非专业的维修设备检测不可,手工的太耗时,别人都不愿意修,冷机能点亮,通过自检,进入系统五分钟之内直接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非电脑维修人员!!请找电脑维修人员给你解决。

福州这么大的城市都没找到专业点的修电脑,一听这种故障直接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的板,修到的确实很少呀 楼主找专业的看看

重新买个板还要1900,HM77芯片组的,修又没人修,希望这里能找个大神帮忙

网友D:
仅仅凭这些是无法有正确答案的。你还是出高点价。在当地修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网友E: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仅仅凭这些是无法有正确答案的。你还是出高点价。在当地修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重赏之下都是莽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上来看看

前几天寄修还把南桥芯片刮了一下,看看这样的南桥还有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寄修还把南桥芯片刮了一下,看看这样的南桥还有用吗

都挂到晶片了,这很难说了

网友:
可能要滤波器检测了,福州很多修电脑的都没有这玩意

网友G:
主要是能亮机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接。万一修了不好,反而不亮机了就和你说不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挂到晶片了,这很难说了

但是还是和没刮之前的故障一样的,开机断电,有时候开了十来次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五分钟之内不断电的话开个几天几夜没问题,其实我也不懂怎么描述,如果没有仪器检测报废的几率很大

网友E:
还有这个机器是不是没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但是还是和没刮之前的故障一样的,开机断电,有时候开了十来次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五分钟之内不断电的话开 ...

你哪里的,要不你发过来修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能亮机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接。万一修了不好,反而不亮机了就和你说不清了。

说中要害了,而我不可能说点不亮也没事嘛!毕竟我是拿去修的,不可能拿去修还越修越烂,比如我这个南桥就是在寄修以后刮的,还不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个机器是不是没图纸?

电路图我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哪里的,要不你发过来修试试?

我是福州的,你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个机器是不是没图纸?

要不你发过来我这边试试,我们有示波器可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福州的,你呢!

广东省普宁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不你发过来我这边试试,我们有示波器可以检测

你是哪里的,加QQ详谈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哪里的,加QQ详谈行么

哦,你加我qq 673426309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中要害了,而我不可能说点不亮也没事嘛!毕竟我是拿去修的,不可能拿去修还越修越烂,比如我这个南桥就 ...

我是做维修的最明白此中要害,有的机将坏了,别人一接手哪怕只清下灰再装起来就不亮了,很多同行就中招了。因为有很多客人自己的电脑开机时亮时不亮或进系统异常,都拿给店面清灰,有很多店又不是专业芯片级的,一清灰反而不亮机了,自己还要贴钱送到我这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做维修的最明白此中要害,有的机将坏了,别人一接手哪怕只清下灰再装起来就不亮了,很多同行就中招了 ...

所以这个问题一般修电脑的都不愿意接手,其实我自己也稍微有点动手能力,低级错误一般是不会犯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修电脑的对待硬件都很粗暴,专业的维修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做维修的最明白此中要害,有的机将坏了,别人一接手哪怕只清下灰再装起来就不亮了,很多同行就中招了 ...

我这个南桥就是寄到苏州去给搞得,直接寄主板过去的,寄去三天都没动静,我就问了下,他就说南桥芯片上面有个痕,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他还说开不了机,南桥发热,北桥很烫,我去,我就问他北桥芯片在哪里!

网友H:
看来楼主也是个不好惹的主,估计是想让维修人员白忙活(怀疑)的心理.

网友:
  请找专业的维修店或是售后吧

网友I:
这种问题 温控芯片有机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也是个不好惹的主,估计是想让维修人员白忙活(怀疑)的心理.

这话怎么说?难道要我跟他们说修报废了也没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 温控芯片有机会

售后不好找,维修店不愿接,实在没辙

网友J:
修了 没几个敢保证能亮的

网友K:
发回迅维吧。高手 如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 没几个敢保证能亮的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不可能让我拿去修还首先告诉他尽管修,报废了也没事吧,维修的当然也想修好,所以才不好弄,能点亮的机器太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发回迅维吧。高手 如云哦

已经联系了蓝信,过两天发过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已经联系了蓝信,过两天发过去

我就是福州的,可以拿过来试一下,蓝天代工的,找他们工程师都可以给你图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福州的,可以拿过来试一下,蓝天代工的,找他们工程师都可以给你图纸的。

老乡啊!福州哪的

网友M:
听你描素,我就想问问,你冷却一次开机进去装个鲁大师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温度过高而导致的。你这样投石问路没用的,福州有比较专业的,在写字楼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福州的,可以拿过来试一下,蓝天代工的,找他们工程师都可以给你图纸的。

我的QQ5842163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听你描素,我就想问问,你冷却一次开机进去装个鲁大师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温度过高而导致的。你这样投石问 ...

冷开机温度都是正常的,AIDA看了温度都是正常的,忘了说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老乡啊!福州哪的

仓山这边的,现在在大利嘉修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仓山这边的,现在在大利嘉修本本。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仓山这边的,现在在大利嘉修本本。

怎么回不了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话怎么说?难道要我跟他们说修报废了也没事么?

即然人家吃到这碗饭了,都会尽力而为,你这种情况绝大多数客户认为是小问题(不排除结果可能是小问题)而不愿付费,但排查的过程要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至于风险巳有人有说了也有大量实例可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话怎么说?难道要我跟他们说修报废了也没事么?

再引用我去年与某帅哥交流的话:假如你在自己家中弄丟了一个只值一角钱的东西且又必须找到,你(或请人找)能确定多长时间能找到!!!

网友:
楼主我修过好多台了,你可以联系我。18170022977

网友:
大多数是滤波不良,修过一些同故障不同机器的,CPU滤波不良,显卡滤波不良,示波器检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除了知道这个是蓝天代工的 还能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么

网友:
蓝天主板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寄修还把南桥芯片刮了一下,看看这样的南桥还有用吗

核心坏了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寄修还把南桥芯片刮了一下,看看这样的南桥还有用吗

肯定是核心坏了。

网友:
肯定是核心坏了。

网友:
肯定是核心坏了

网友:
     我是比较懒的人 ,这种问题首先说报废

网友:
风险太高 客户如果不能承担风险是不好修。。

网友:
我这也有台神州的本本  开机进系统就掉电啊,在BIOS里不会  进PE也会掉电。。。。 坐等你的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