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G进系统掉电,急急急求助

楼主(2015-07-01):
宏基4752G 进系统掉电,刚过WIN7滚动条马上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进BIOS PE不掉  安全模式还是不掉,测的显卡供电0.99V   到底哪里没有对啊??? 求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显卡供电是对的,看看是不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A:
你处理好散热,如果不行刷个BIOS试试,还是不行看下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如果有果断改掉。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这种先用波测U滤波电容,不然就替换再说。替换U,

网友B:
PE正常,先装系统,PE都不正常,肯定系统也不能解决故障。

网友:
排除下外在东西

网友:
温控 BIOS 显卡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正常,先装系统,PE都不正常,肯定系统也不能解决故障。

我换了硬盘装系统,故障还是一样,可以进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过了滚动条马上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处理好散热,如果不行刷个BIOS试试,还是不行看下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如果有果断改掉。

CPU背面没有大电容。我把显卡供电的3个330电容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啊

网友:
修好了哈   是桥的问题,热一下桥就不掉电了

网友:
这款记得好像有NEC大电容,有就换掉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桥虚焊,加焊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 大电容 CPU 的

网友:
一帮灌水的家伙  ,这个h67的的桥  根本没有所谓nec大电容  把显卡的驱动卸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