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72排阻

楼主(2015-07-01):
映泰P43,不跑吗,查明右下角的一个472排阻有问题,从料板拆下一个,意想不到问题发生,拆下的472比原来的大一倍,找不到小的啦,如何处理,像修相机镜头排线一样飞线行不?

网友A:
飞线一样啦
要不就一个个切断焊上去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

网友:
你是专业搞维修的吧  不会没有报废板子吧

网友:
笔记本料板上 基本都是小一些

网友:
易点小弟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道理啊  这么472 排阻按理说做 维修的都有啊 料板没有吗

网友:
只要阻值相当就无妨,至于体积吗,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找小板上应该很多的 啊

网友:
高手呀  芯片 找不到 没人说你  这么常见的排阻 找不到   找人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一样啦
要不就一个个切断焊上去

老总 你这也可以吗  一个个切掉    试过没有   复合二极管也可以切不

网友:
找回一样的料板

网友:
无论什么办法,你只要能接上线,就可以,只是外观不好看

网友:
472    华硕   技嘉   很多啊?

网友:
飞线当然可以啦,只是要防止引脚短路而已。

网友:
8根线,会死人的,这么小的,,
料板找吧,103  822 等等,差不多,代换就行了,

网友:
飞线也可以。   也可以换102。882排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总 你这也可以吗  一个个切掉    试过没有   复合二极管也可以切不

排阻我是切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