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自动触发到0.2左右

楼主(2015-07-01):
东芝M800自动触发到0.2左右,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地方,楼主先量下阻值

网友:
能否多写点呀!自动触发到0.2左右停在那儿还是掉电呀?

网友:
自动开机0.2,(开关指示灯亮没有)还有有没有试下按开关能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