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触发

楼主(2015-07-01):
如题 待机0.03 偏大 手摸TB62514发热。36PIN 没有升压 只有18v,没多想就换了这个芯片 还是一样,坚持发现3v待机电压只有1.多v 5v没有,显然换那个芯片是走了弯路 经验也会害死人。修待机3v 5v吧。发现TPS51222的13Pin vref2外接电容C86发黑,漏电 导致该电压被拉低 ,换后此处电压1.9v。上电亮机,TB芯片也不发热了。想不通 此处为何会导致TB62514发热

网友:
芯片发热应该有短路地方吧,

网友:
芯片工作电压不足会引起内部逻辑混乱,不以正常开、关,功耗增加而发热 。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报告

网友:
再详细点更好了。

网友:
TPS51222没有发热吗?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X201  之前待机电流0.003  换了TB62514电流0.028 还是没出待机电压  升压也只有18V    升压电容又没找到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2015-08-08):
还是要仔细查一下才知道
有的时候经验不是全对的''

网友:
为什么发热这种问题没有意义,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现象的机器,换了4147后还是不升压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好没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

网友:
经验害死人 ,哈哈

网友(2015-09-15):
图纸上传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