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能显示LOGO,但是无信号

楼主(2015-07-01):
显示器开机,有显示Logo,隔一会显示无信号,接着指示灯是待机状态?
这情况像是被雷打了一会,就成这样了,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三星品牌机器 吗   先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B:
接口被雷了,,查接口

网友C:
要是三星的就先鲁个程序 其它的换跳 VGA线 在不好 换板

网友D:
有的显示器本身就是这样啊,打开显示器电源,显示显示器的LOGO,隔一会儿就显示无信号(这无信号是主机没有开机或主板没有发出显示信号,显示部分问题),然后就是显示器进入待机状态(有的显示待机状态下指示灯闪烁,有的是红灯亮着,主要看平常显示器的状态),等待接受主机的显示信号,如果没有接收到就会这样,这也不一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或许是主机,最好换下显示器或主机来试下。

网友E:
看来应当是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星品牌机器 吗   先刷个程序试试吧

是ENVISION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被雷了,,查接口

好的,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三星的就先鲁个程序 其它的换跳 VGA线 在不好 换板

按照你这思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的显示器本身就是这样啊,打开显示器电源,显示显示器的LOGO,隔一会儿就显示无信号(这无信号是主机没有 ...

明白你说的意思,已经肯定主机是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应当是接口坏了

应该是接口给雷打坏了,

网友:
楼主要先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显卡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白你说的意思,已经肯定主机是正常的了

那样一般都是断线问题多点。

网友G:
可能是VGA接口坏了,如果有DVI接口的话试试DVI接口吧。

网友:
楼主已经确认是显示器的问题了,显示器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VGA接口坏了,如果有DVI接口的话试试DVI接口吧。

正是因为没有啊,有的话,我早就试了

网友(2015-12-15):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