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

楼主(2015-07-01):
      故障机     联想z465
    故障     上电   1.30

      下午老大拿来了一台联想的本本进来说客户在外面,马上修,要的啊,就问是什么问题啊,老大说开机不亮机,哦就叫他上电看看,上电到1.50就不动了,这时候我有点事就出去了下,回来老大说你看看这本本,我说什么情况啊,他说,不跑马,上电到1.70就不跑了,他说我北桥也吹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啊,哦什么桥啊 老大说,216-0752001 哦   这时候心想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吹了不行啊,  这时老大就把机器拿了出来说修啊,客户还在这里了,哦  我马上看,接过机器一看( ⊙o⊙z465啊  好像是有个通病啊就是南桥上面有一个电容爱坏坏了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不跑马我也遇到了好几次了   ,  我就把c壳拆看上电试试,电流到1,30就不动了看来又是南桥上的电容啊就马上扣掉     上电流一路小跑亮机的节奏啊,马上就把屏线上好   在次上电,呵呵呵屏亮了     呵呵    就这样机器修好了    就叫老大报价,客户答应了我就叫老大装了 。   这机器 有这样的通病,  看着电流就好像是北桥坏了    ,我还记得第一修的时候就误杀了北桥,所以下次大家遇到了也可以试试,我都修好10多台这样的机器了。帖子虽然写的少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希望大家遇到了也可以秒杀。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台在修,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也有一台在修,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通病。

   呵呵 什么情况啊    上电到多少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我的是Z580

网友B:
联想z465上电到1.70不亮机,是南桥上面有一个电容坏了!是通病,经验啊,收藏了。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一个小通病 起初好多会选择换桥

网友:
我上次是换桥好了的

网友D:
收藏了,以后遇到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以后遇到先试试看

    就怕你遇到了给忘了

网友E:
这个通病好,以后都可以秒杀了。

网友F:
我上次碰到一台,这个电容是漏电,上面的两个电容直接短路,报了200多,同行直接拿走了,开始没测清楚报的100,后来加价到230,没修,仔细一看是台进水的,还是个二修机,妹的,不修也罢,未必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病好,以后都可以秒杀了。

   呵呵  就是啊   知道了就不会去误杀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碰到一台,这个电容是漏电,上面的两个电容直接短路,报了200多,同行直接拿走了,开始没测清楚报的1 ...

   就是啊   二修的机器就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一个小通病 起初好多会选择换桥

   恩  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z465上电到1.70不亮机,是南桥上面有一个电容坏了!是通病,经验啊,收藏了。

  呵呵      是啊   这个是个很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我的是Z580

哦   什么问题啊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呀。。。留着备用

网友:
多谢啊,不知道的真会换桥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我昨天接一个z465   客户说不开机    也确实不开机    等我拆开又可以了   也去试试

网友G:
是不是这个桥都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H:
电流上到1.7也是南桥上的那个电容故障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这个桥都有这个问题啊?

   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上到1.7也是南桥上的那个电容故障引起的吗??

  不一定    也有可能   我的电流上到1.30

网友:
   论坛就是这样的嘛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电容有短路的,拆掉就好了

网友I:
换那个电容,还要再换BIOS 电池的吧

网友:
这个通呀,不错,,,,,,,,

网友:
新司机 多看多学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那个电容,还要再换BIOS 电池的吧

    不用啊   就把电熔去了就可以了

网友J:
难道是通病?!  下次试一下

网友K:
这个强 ,要是我 就直接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强 ,要是我 就直接换南桥了

   就是啊   不知道的会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难道是通病?!  下次试一下

  是的啊  我都遇到了好几次了

网友L:
还有这事?真没想过桥上的电容,一般就整个换了,以后遇到跑上去不动就看看桥上电容,能不能拾个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有这事?真没想过桥上的电容,一般就整个换了,以后遇到跑上去不动就看看桥上电容,能不能拾个鸡 ...

   呵呵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