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只有一个槽可以用

楼主(2015-07-01):
HP G42 开机 跑1.5 掉电到 0.011 停一个到 0.151 停一下 到 1.5掉电 就这样来回 跳, 拔了内存 就不掉了 但可以跑到 1.5 真奇怪。 最后 是 只一个B槽 装内存 就不掉 会显示 一但 A槽接了内存 就不行了。A槽 的 晶振 所有电压 复位 都正常
各位大师:请教
掉电

网友:
A槽的外观,各触点检查一下。

网友:
外观 用20倍 放大镜看的 没有异常,焊接点都重新加焊了。

网友:
才3天 就收到 两台这样的问题 一台是 HPG42 i 3-380 另一台 是联想 的 i5 的 现在都没有好

网友:
打阻值看一下,,,,

网友:
20倍放大镜不行 用40陪得才好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测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插槽有短路现象。

网友:
用测量cpu到内存的灯座试一下看,是否其中的线有断路,你这样情况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两个槽 要一模一样 吗
我有 打阻卡 上面的 测电压 测的

网友:
用示波 器 和 打阻卡 测了 两个内存各个 点的 波形 都是一样的 。 CPU 也换了。
月饼 大哥 在不在? 出来一下

网友:
有一个槽能用就算了 别折腾了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两槽 数据 线 地址线 10毫V 左右 差别 两槽的 数据总线 VDDSPD 时钟信号 复位 VTT VDD VREF 测试 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 都一样的。
求教 各位大师 复位波形都一样

网友:
CPU 换了 会不会另一个CPU 也是坏的

网友:
啊有假条,插上看下,或者用CPU灯座插上就能够知道的
无非是插槽,CPU 中间的线,如果没有进水这样的问题的话

网友:
刚刚又找了一个CPU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都是桥出问题了 ,直接加一下北桥,或许有意外的惊喜哦

网友:
看槽内是否有异物 清洗一下

网友:
其实可以换槽试试,条件允许换也不算很麻烦,排除下

网友:
干嘛非要那么纠结,有一个插槽能用,就凑合用吧,

网友:
这板子 内存直通CPU的 理论上与桥没有一点关系呀

网友:
问题 是 1,我们做维修的 就是要修好 。 2 客户还是特别 加了一个内存 。必须用两个。

网友:
总有些疑难杂症弄不好 不要太纠结这种问题 换大的内存用就行了 这种一般都是板层或者CPU座有问题 G460的就遇到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