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5SF R2.0耳机有声,扬声器无声

楼主(2015-07-01):
昨天接到一个联想没声音,今天又接了一个华硕扬声器无声。。。废话不多讲。说重点
主角: 华硕N55SF rev:2.0

症状:耳机有声,扬声器无声客户刚拿来时,系统里显示无声音设备,驱动未装,以为装个系统就可以,但是事不随人意,测试耳机有声,扬声器无声
解决过程;此机声卡是ALC663,另外有音频功率放大器TPA3110D2。在网上搜声卡ALC663的相关PDF以及可代换的芯片资料,也没搜到手里,只有一个ALC662 pdf,.很多朋友说不能代换,所以也不敢确定能否参考用。。
经过一番测试排除耳机插口及其线路问题,也排除了扬声器坏的问题, 看来问题还在声卡这一块,但是测扬声器和声卡脚位是否直连时(也是想判断ALC662是否可以参考修ALC663),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一番跑线,发现了TPA3110D2,找到数据手册,增加了很多曙光

测试PVCC19V,SD无电压,有一个表为K27的六角管子和一个三极管控制,并有一个电阻上拉。拆掉测试,OK

网友:
这个外放没有声音肯定首先考虑功放部分。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部分是好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但是客户嫌贵没去修,直接跟客户说外接个小音箱。

网友:
接个小音箱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学习了,之前没实际接触这一块过!谢谢分享!

网友:
先排除喇叭,不行再查声卡芯片和公放是否正常

网友:
还真学习了,以前碰到过华硕喇叭有杂音,装系统也解决不了,只有装什么老的驱动才行。折腾老半天

网友:
你拆掉的是电阻吗?

网友:
遇到喇叭没事我就头疼

网友(2015-07-31):
完美成功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维修了,我上次也遇到这种问题没修好。保存你的帖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华硕N55SF,过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