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跑完显卡,没显示。求助

楼主(2015-07-01):
GA-770T-D3L_R881  跑完显卡没显示,显卡是好的,测量A13 A14 时钟0.4 A11复位只有1.4  在论坛上下载了图纸,可是楼主没说图纸密码是什么
各位师傅有没有修过。求指点。谢谢了    技嘉图纸密码已经试过rmadept   不对

网友A:
复位电压低了,查PCIE复位信号

Ya.

网友:
图纸看不懂啊  希望有高人发些看图纸的学习方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低了,查PCIE复位信号

没有图纸,这个复位还去哪啊??

网友B:
看下显卡卡CAO是不是有问题哦.

Y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显卡卡CAO是不是有问题哦.

已经修好了,网卡拉低了复位电压.取掉网卡成功点亮

网友:
一步一步来达到顶点

网友:
学习了,应该网卡发烫吧

网友:
把显卡换到别的板能亮吗

网友C:
学习了,手摸网卡发热吗??

Y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手摸网卡发热吗??

网卡没短路

网友:
网卡没发烫,也没短路  ..第一次修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