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无3V 5V求解

楼主(2015-07-01):
新接手一台版号为MBX-250的索尼本子,待机无3V 5V 线性3V 5V正常基准电压正常1 6脚无电压,18脚无电压,这里有个小疑问,貌似1 6脚正常就是没有电压的 而是18脚是开启电压,后追查18脚来源 但是板子上面我就是找遍了都没找到D46,包括Q61 Q62实在无解了,求哪位大师傅赐教

网友A:
16脚 要有19v的公共点电压

网友:
看下ec复位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B:
18脚的ENC开启由EC14脚发出的S5_ENABLE过R2608产生3V_5V_EN这信号还受控于温控检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脚 要有19v的公共点电压

大哥,线性电压都有了,19V会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脚的ENC开启由EC14脚发出的S5_ENABLE过R2608产生3V_5V_EN这信号还受控于温控检测电路

大哥指导的不错,但是不解的是Q61 Q62那路是干嘛用的

网友:
1脚6脚通过电阻接地,有电压大概在0.9-1.2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指导的不错,但是不解的是Q61 Q62那路是干嘛用的

Q61/Q62是过流检测保护电路,如果机器出现过流过压会拉低3V_5V_EN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Q61/Q62是过流检测保护电路,如果机器出现过流过压会拉低3V_5V_EN这信号

大哥。我能不能拜你为师,求联系QQ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线性电压都有了,19V会没有?

你自己说的16脚没有电压,16脚是主输入没有肯定不正常的撒

网友E:
待机不一定会有3V 5V,先确定给EC待机主供电是不是来源于待机芯片的线性还是电感。而且这机子你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F:
楼主我发表一下我的意思,我觉得3V和5V的开启为1脚和6脚,受控于E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待机不一定会有3V 5V,先确定给EC待机主供电是不是来源于待机芯片的线性还是电感。而且这机子你是建议先刷B ...

正确的,这机器待机只有线性3/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发表一下我的意思,我觉得3V和5V的开启为1脚和6脚,受控于EC。

不好意思,查图纸之后,发现自己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发表一下我的意思,我觉得3V和5V的开启为1脚和6脚,受控于EC。

不好意思,看图纸之后,自己搞错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过图纸之后,发现自己搞错了。

网友:
究竟你16pin有沒有電壓?

网友:
迅芯的朋友说1 6脚接地,待机只有线性,那么电感上的3/5就应该开机才有ENC开启,先查查EC的待机条件,再看看开关键跳变信号,EC收到后有无跳变发出,还有记得刷BIOS

网友:
发东西要审核了,祝你好运。

网友:
16脚是供电脚,要有19v左右电压。18脚要有3.3v电压,来源于ec,查ec的待机条件和ec的bios,

网友:
拆掉q62就可以判断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说的16脚没有电压,16脚是主输入没有肯定不正常的撒

大哥 我写的是 1    6脚  不是1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 要有19v的公共点电压

同意,没有VIN,查什么ON

网友:
这个3/5v是出发后才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这机器待机只有线性3/5V

EC 供电 时钟没找到  复位正常  刷BIOS了还是不行 ACOK 3.3V LID_SW#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供电 时钟没找到  复位正常  刷BIOS了还是不行 ACOK 3.3V LID_SW# 3.3V

EC供电为3D3V_AUX_KBC,时钟为EC内置。图纸的70页有详细的上电时序,按时序修这机器应该不难的。

网友:
插芯片的内部图

网友:
现在是3V5V电感的电是按了开关才会出来的,别理3V5V,待机去看下

网友:
给一个在好机子测试的你参考一下
z580的,tps51123, 跟你这个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