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5-07-01):
故障描述:用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开不了机。用测试电源测试电流0.045A,按开关电流数值不变。我用镊子短接了一下PQ302的S,D两级电流瞬间跑到0.240,A,再次按开机键能开机了。请教一下,哪个原件坏了,我对保护隔离电路不太懂。

网友:
有高手在吗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应该发到笔记本板块。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适配器不开机应该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待机电流没有这么大,一般0.02就算大的了,一般这样的问题,常见于EC部分由腐蚀,或者ACIN检测等有问题,还有你发错了板块

网友:
对着图纸看一下吧

网友:
没有过保护隔离

网友:
你发错了板块

网友:
哥们,你发错地方了,到笔记本上面去发,看的人更多些。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