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饼哥的远程,有个地方没有弄明白,请师傅们帮帮我。

楼主(2015-07-01):
     小白我在青岛学习的,学了一个月就出师了,老师只讲了CT3,但在实际维修中才知道那只是入门中的入门,现在买了饼哥的书和20期教程,正在自学中,饼哥在讲ACPI这课时说"3D3V_AUX_S5" 在此处是上拉,但我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作用是什么,问了一起实习的所有同学,都不知道,只能来这里求助一下了,我也不知道如何让下载附件不扣分,只能先上传截图.   请问下师傅们这个图中场管Q190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两个G极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A:
很简单,待机芯片正常输出3 5V后,待机芯片产生待机PG信号,PG由3D3V_AUX_S5上拉后使1 6脚导通,1 6脚导通后5脚由原来的高电平转为低电平,3 4脚截止,PM_RSMRST#由低转为高产生RSMRST#_KBC高电平去往后继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很好理解。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供电端的电阻只要一端不接地,都可以称为上拉电阻。

网友:
很好理解。

网友B:
当待机供电芯片输出+3.3V_ALW/ +5V_ALW正常后就会发出3V_5V_POK信号(高电平)控制Q1901的2脚使1/6脚导通,这时上面的管子的5脚被拉为低电平4/3脚之间截至。这时PM_RSMRST#没有被拉低。RSMRST#_KBC由EC内部上拉为高电平送给南桥,表示待机电压正常,等待触发。。。小白是这样理解的,有错的地方还望楼下的大神指出和改正一下。

网友:
只要明白34脚不能导通就可以了,导通rst就被拉到地,怎样不导通,就是电子基础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产生RSMRST信号...

网友C:
3D3V_AUX_S5是给Q1901的两个G极提供电压,用R1909和R1916把G极拉高到3.3V。 3D3V_AUX_S5经过R1909上拉后换了名字叫3V_5V_POK连到Q1901的2脚G极3.3V;同时3D3V_AUX_S5经过R1916上拉后换了名字叫3V_5V_POK#连到Q1901的5脚G极3.3V;Q1901的1脚和4脚都是接地的,2脚G极3.3V,使6脚和1脚导通,接低5脚G极,使3脚和4脚截止,不让它们导通,这样就顺利产生了PM_RSMRST#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待机供电芯片输出+3.3V_ALW/ +5V_ALW正常后就会发出3V_5V_POK信号(高电平)控制Q1901的2脚使1/6脚导通, ...

这样分析得对

网友D:
在待机状态和启动状态下这个Q1901的6和1始终保持这导通状态,使RSMRST处于高平态。楼主在青岛。难道在恒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待机供电芯片输出+3.3V_ALW/ +5V_ALW正常后就会发出3V_5V_POK信号(高电平)控制Q1901的2脚使1/6脚导通, ...

分析的好专业啊!思路真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待机供电芯片输出+3.3V_ALW/ +5V_ALW正常后就会发出3V_5V_POK信号(高电平)控制Q1901的2脚使1/6脚导通, ...

分析得好呀

网友:
这个电路主要讲,当待机芯片的3.3V,5V,稳定正常后,产生3.3V,5V的PG信号后(注:产生PG信号的意思就是让3V_5V_POK这个信号成高阻状态(高阻状态可以理解为不接地,断路状态),这时通过R1909这个电阻使3V_5V_POK成高电平,因为该PG信号连接到Q1901的2脚(G级),所以使下面那个场效管导通,从而使Q1901上面那个场效管的5脚成低电平,因为是N沟,所以使上面那个场效管处于截止状态,所以使 3脚处于高阻状态,相当于是RSMRST#信号处理高阻状态,才能使EC内部可以将该信号上拉成高电平,因为该信号是同时连接EC和南桥的,所以上拉为高电平后是EC告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意思。

网友:
了解了管子的特性,这样的图很容易看明白了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待机状态和启动状态下这个Q1901的6和1始终保持这导通状态,使RSMRST处于高平态。楼主在青岛。难道在恒达 ...

对呀,对呀,奶奶的,就讲个CT3,,结果一维修毛毛都不会。坑货,收了钱就不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呀,对呀,奶奶的,就讲个CT3,,结果一维修毛毛都不会。坑货,收了钱就不管了!!!

那你报了什么班,不会吧,如果报了维修科目班不会这样吧。

网友:
买的那书上有专门讲上拉电阻的作用和应用。

网友:
虽然我不是迅维出来的,但是讯维的口碑大家都还是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待机供电芯片输出+3.3V_ALW/ +5V_ALW正常后就会发出3V_5V_POK信号(高电平)控制Q1901的2脚使1/6脚导通, ...

多谢师傅指点,已经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待机芯片正常输出3 5V后,待机芯片产生待机PG信号,PG由3D3V_AUX_S5上拉后使1 6脚导通,1 6脚导通 ...

多谢师傅指点,已经明白了!!非常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3V_AUX_S5是给Q1901的两个G极提供电压,用R1909和R1916把G极拉高到3.3V。 3D3V_AUX_S5经过R1909上拉后换 ...

多谢师傅指点,已经搞明白了!自己想了半个小时不明白!!想得头都痛了!!

网友:
当待机芯片正常产生3V 5V后会发出一个3V _5V_POK给到Q1902的第2脚使1脚6脚导通 从而拉到5脚3脚4脚截止PM_RSMRST不会被拉低而1脚6脚导通后电阻r1916一端接地一端接供电叫做上拉

网友:
主要就是控制rsmrst#的产生

网友:
我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师傅指点,已经明白了!

客气啦,一起学习。。。现在我也还是在实地一期,天天听徐大爷分析电路,不会也会了。如果有基础的听远程还可以,没啥基础的还是来实地吧。这里讲的更详细。我也是听了远程云里雾里的(没基础),后来才决定来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师傅指点,已经明白了!

土豪,你头像那辆宾利是你的吗,你都开宾利的人还学这个干嘛。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唉~这个很简单,就是3v5v正常后发出pg信号维持RSMRST信号不被拉低!要是拉低了就是保护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呀,对呀,奶奶的,就讲个CT3,,结果一维修毛毛都不会。坑货,收了钱就不管了!!!

有时老师觉得太简单就有多讲了,这时如果还不懂只有再请教师傅了。

网友:
我们知道,当待机供电准备妥当后,EC会发给南桥RSMRST#高电平信号。这个电路就是由3V-5V-POK待机供电好信号控制Q1901转换RSMRST#高电平的。

网友:
為了讓rsmrst有個高低跳變

网友:
并不要关注图纸的箭头方向,有的时候箭头画错了,看实际情况

网友:
你这个管子是联想E49AL这款机子里面的吗?上次正好修过。这个Q1901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一个与门(3V_5V_POK信号与PM_RSMRST#相与)。当3V_5V_POK高电平信号到达Q1901 第二脚时候,高电平导通56脚和1脚,1脚是接地的,因此能够得到一个低电平的3V_5V_POK#信号。低电平的3V_5V_POK#信号到达Q1901第5脚,4脚与3脚之间就会被截止,因此能够将3脚悬空被RSMRST#_KBC信号置高,南桥就能得到高电平的PM_RSMRST#信号了。

网友:
理论知识抢打,看来迅维培训班时不时出点电路解答题目上来,抢打很活跃。

网友:
芯片级要的是理解,高人指教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电路你从左往右看,分析场馆在导通或者不导通的情况是下什么样子,。然后你就知道作用了

网友:
首先,把图中的三个关键点解释一下。
第一:3D3V_AUX_S5是待机3.3V,产生的最早
第二:3V_5V_POK是待机芯片输出的PG信号,在3D3V_AUX_S5之后。
第三: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好,由EC内部开漏输出,必须经外上拉才能实现高电平。
所以,3D3V_AUX_S5产生后,经R1916和R1901,分别送达内建场管的G极。
第一种状态:当3V_5V_POK没有产生为低电平时,Q1901的2PIN为低电平,6PIN和1PIN之间无法导通,则5脚被上拉为高电平,3PIN和4PIN之间导通,RSMRST#被拉低到地,为低电平。可认为南桥南桥没有完成。
第二种状态:当3V_5V_POK产生为高电平时,Q1901的2PIN为高电平,6PIN和1PIN之间导通,则5脚被拉低到地,为低电平。从而3PIN和4PIN之间无法导通,造成RSMRST#在图中呈现为悬空状态,经外部上拉为高电平后,送达南桥,告诉南桥待机完成。

网友:
不是不好理解,而是还是没搞懂场管的工作条件吧,懂了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
同二楼的分析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报了什么班,不会吧,如果报了维修科目班不会这样吧。

我报的是全科,千万不要来青岛学习,这里田百涛注重营销,往外放的视频看着很好,但你一来交完学费就是另个样子了,而且他是不教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报的是全科,千万不要来青岛学习,这里田百涛注重营销,往外放的视频看着很好,但你一来交完学费就是另 ...

他不教课的,难道网上的视频是他在演示维修一下,教课的老师另有其人。